[求助] 带负反馈的共源级放大器小信号模型--拉扎维P51

楼主(2012-06-08):
其中的小信号模型中为什么没有了Rd呢

网友:
有的,只是认为ron足够大,给忽略了,是为了推导简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不太懂,这地方也没给Rd有多大,怎么随便就给忽略了呢?

还有P54页计算输出电阻的时候,为什么也没有Rd呢?

网友:
你的第一个图是为了求取电路的交流信号的Gm,而这个Gm是将输出短接到地,得到输出电流除以输入电压来得到。这样对于小信号来说,Rd两端都是地,等于被短路了,所以没有画出来。
3L中你的图应该只是为了显示添加源级负反馈对于从mos管漏极看下去的电阻的影响,实际的输出电阻最后还是要并上该漏端到电源的电阻的,可能是Rd,也可能是1/gmp,也就是说并上的是一个定值,对于源级负反馈的作用说明意义不大,所以省略了。

网友:
同意楼上,因为这个小信号图只是为了算等效跨导Gm用的,参见拉扎维的“辅助定理”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对这个很有研究啊,以后多指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敢不敢。。都在学习,互相帮助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在哪高就啊

网友:
嘿嘿。在上海的一个研究所里面攒经验呢

网友(2012-11-17):
回复 网友B:

  看了你的解释, 感觉不错      我也是看到这个并联Rd ,而楼主提出的没有
还有求解跨导 短接输出端 求取电流 Rd被短路的问题
  请加群238556404 一起讨论拉扎维的问题

P69页

P69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解!rd两端全是交流地,rd被交流短路了。

网友:
4楼和5楼正解,建议楼主将4楼和5楼的话结合拉扎维课本56页的辅助定理好好体会一下。

网友:
式3.52中后面两个负号怎么来的

式3.52中后面两个负号怎么来的
式3.52中两个负号怎么来的

网友:
上面那个也是拉扎维的,紧接着楼主的,52页

网友(2016-07-12):
回复 网友D:

第一个负号:Vbs=-Vx第二个负号:电阻ro上的电流是(0-Vx)/ro=-Vx/ro  ,如果用Vx/ro 得到的电流和Iout是反向的。

网友(2023-03-07):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没有ro 啊。。。

我知道了,因为RO//RS了,RO默认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