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验证drc时出现六百多个下面错误,怎样修改哦。

楼主(2012-06-08):
calibre验证drc时出现六百多个下面错误,怎样修改哦。
Minimum space between two NW regions with the same potential is 0.60um
Merge if space is less than 0.6um

谢谢大家。。。

网友:
好像是没加STD FILLER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没有加。一定要加吗?

楼主:
我加了std filler后,又加了metal filler,calibre  drc后还剩34个这样的错误。。。
请问大家怎么解决哦。

网友:
std filler cell是一定要加的
其它drc错误要具体分析。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了std filler和metal filler后还有34个下面的错误
Minimum space between two NW regions with the same potential is 0.60um
Merge if space is less than 0.6um
不知道怎样解决 哦。。。

网友:
std filler没加满?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我看了一下,被你说中了,我改了一下问题中列出的错误没有了,但还有错误:minimum space这样的错误,真是奇怪了。。。 Minimum space between two M1 regions is 0.23um,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呢?请指教~~~~

网友:
错误多不?看哪里的错误,就改哪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啊,两百多个。。。

网友:
    那么多。。。是不是LEF文件里面定义的min space值和DRC rule file里的不一致?

网友:
重新PLA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查查看看,谢谢您。

网友:
估计去想办法的时间长于直接挨着改的时间。。。

网友:
一条一条的改吧,要不就重新再布局布线一次

网友:
是不是库有well tap 器件,而你没有添加?

网友:
我遇到过一种情况,是使用back-to-back的时候,靠在一起的VDD没有真正连在一起,而是有间隙,可能跟floorplan大小有关系,这样会导致NW的问题

网友(2013-04-02):
回复 网友E:

   请问, 怎么看filler有没有加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