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cs如何显示error的具体信息

楼主(2012-06-08):
各位:
     我在使用vcs进行仿真的时候,出现error,但是它给出的信息比较简洁,我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错误。比如:
        Error-[XMRE] Cross - module reference resolution error
这样我很难定位错误,能否让vcs显示更详细的错误信息,或者能查找XMRE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错误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跨模块解析错误,是不是你定义一些宏的时候指定的地方找不到?如:`define done testbench.dut.fifo.full
如果done 指定的信号找不到就会报解析错误

楼主:
vcs要能指出哪两个模块间跨模块解析错误就好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比较简单的错误,看一下出问题的位置就可以了。

再不行,可以用nlint看看什么地方有问题。

楼主:
哦。差点忘了还有nlint。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