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uvm的interface的获取问题

楼主(2012-06-08):
各位:
      我在top.sv中这样为drv配置interface:
      video_if  my_vdo_if(clk,rst_n);
       initial beign
           uvm_config_db#(virtual video_if)::set(null,"uvm_test_top.venv.i_agt.drv","vif",my_vdo_if);
       end

       而在driver.sv中获取interface的代码如下:
       class video_driver extends uvm_driver #(video_trans);
           virtual video_if vif;
            .....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
                  if(!uvm_config_db#(virtual video_if)::get(this,"","video_if",vif))
                       `uvm_fatal("IF_FATAL",”Error for video driver to getting interface!“ );
                  .......
          endfunction
          ........
      endclass

     可是在用irun跑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IF_FATAL,不知道我是哪个地方写错了,导致这个问题出现的呢?

网友:
    if(!uvm_config_db#(virtual video_if)::get(this,"","vif",vif)),第三个参数应该是相同的

楼主:
哦。改过来果然对了。看样子是我对uvm_config_db的理解有误。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