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感lvs的问题

楼主(2012-06-08):
库里的电感尺寸太大,自己建的一个电感,原理图里用port加上s2p文件替代,版图里直接和设计的电路版图接起来,请大侠指点如何跑lvs啊,或者如何验证版图和原理图是一致的呢,包括以后的后仿应该怎么进行?多谢!

网友:
电感自己画?那你model怎么办?还后仿呢,前仿都不行
没fab支持,自己做inductor,你有电磁场仿真的tool么,工艺参数知道么?
现在怎么不走寻常路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感自己画很正常啊,各种电磁仿真软件一驮一驮的,工艺参数找代工要

网友:
2楼的说话怎么总是这样啊。。。。见过好几次了。。。
有话好好说嘛。。。非要教训别人两句。。。。
你是有多牛啊。。。IEEE Fellow了?还是10篇ISSCC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大公司,自己做当然没问题
不然fab根本不会理小公司和个人的,要个model都困难,别说工艺参数了
BTW, tsmc pdk里的电感还是做得挺好的,还能查各个频率的Q值
而且自己做的inductor ,process corner如果也做进去,那就相当于做了pdk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只是用提问的方式把key point提出来
要是有解决方案,那就可以自己做
我土鳖一个,不提出一些实际问题罢了

楼主:
用momentum仿真,参数是从PDK上查的,只是大家讨论半天,还是没说出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