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知道什么原因,所有电路的版图尺寸都缩小为原来的一半了

楼主(2012-06-08):
不知道什么原因,所有电路的版图尺寸都缩小为原来的一半了,求解决办法啊?急啊

网友:
新建个CELL呗,把老版图调用进去,调用选项里头放大2倍,然后再把新CELL压平

网友:
techfile里面设置的precision不同会造成这个问题

比如一个设置precision为2000,而另外一个为1000,就会出2倍大小的问题。

如果一个precision设置为1000,另外一个为100,就会变10倍了

网友:
修改instance , mag=2

楼主(2012-11-21):
找到原因了,是tf文件的问题,谢谢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