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lymide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2-06-08):
polymide有什么作用?如果要两个芯片叠层封装,下面那个芯片是不是一定要polymide?

网友:
和flipchip 有关系吧, 一般是必须的,

网友:
作钝化用,可以防止离子污染等

网友(2012-09-02):
polyimide 的主要用途是隔离和减缓stress效应 基本是chipchip才用这层的

网友(2013-08-09):
绝缘作用!

网友:
polyimide的主要作用防止紫外线和太空中的离子辐射,一般只有在比较高端,对防辐射要求比较高的产品中才会用到。

楼主(2013-09-10):
每个人的说法都不尽相同。谁的对呢?

网友:
到底是什么?

网友:
2002年做 soc 時  chip 太大  如 3000x3000um  0.5um process 會加
因為聽說 過 ir flow 如果不加這層

chip 表面會因為熱應力 ?  stress  有裂

但那是當年使用
也許現在不須要了 .

网友:
可以防止离子污染等

网友(2013-11-09):
主要应该是起到介质层绝缘的作用吧

网友(2015-04-08):
主要是防止刮伤吧

网友(2017-08-09):
绝缘缓冲作用吧,在Flip chip时会用

网友(2017-11-01):
代替钝化层,起隔离保护作用,相比于传统钝化层,成本更低,但做FIB会比较困难,有一版成功信心的可以初次就用,信心不足转量产之后再用polymind做钝化层。

网友(2021-06-22):
君海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主攻 FIB ....

网友(2022-06-27):
在微电子器件中的应用:用作介电层进行层间绝缘,作为缓冲层可以减少应力、提高成品率。作为保护层可以减少环境对器件的影响,还可以对a-粒子起屏蔽作用,减少或消除器件的软误差(soft error)。    源自百度名词 聚酰亚胺polyimide

网友(2023-12-23):
大部分都没有了,有些高精度的可能有用,说到底 还是要验证才知道

网友(2024-02-07):
底层最好加,防止leakage及保护下层芯片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