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AMS仿真中的开关管switch问题

楼主(2012-06-08):
在用cadence 的AMS仿真一个ADC电路,在ADC电路中用到开关管(switch),写了一个开关管的Verilog-A模型文件,编译时都没有报什么问题,可是仿真时候发现开关管好像没有动作,在开关管前端加激励信号,开关管后面的信号用wave看,一直为初始态zero,这是怎么回事?
   我写的开关管模型是一个delay电阻,swtich on的时候,为一个小电阻,switch off时为10M的大电阻,可是开关管后面居然没有反应,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哈哈,搞定,原来IUS下面有自带的Verilog-AMS库,这个库里面自带的就有一个sw-no模型,用这个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2017-12-10):
原来你用过AMS啊,那帮我看看嘛?
我的是IC5141,IUS58
下了个IUS82后还是仿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