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滤波器问题

楼主(2012-06-08):
向大家请教个问题。片外无源滤波器接芯片内部电路,滤波器的片内上一级输出阻抗和片内下一级电路输入阻抗都有一定的阻值,几十K。滤波器应该会受到影响,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这时滤波器的Rs和Rl该怎么确定,是把那两个值看做Rs和Rl呢,还是另外选取Rs、Rl啊。求助!!!
另外做片内滤波器的话,Rs和Rl该怎么做,怎么确定。是否考虑前后两级电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