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开环增益提不上去

楼主(2012-06-08):
大家好,现在做一个课设,折叠式共源共栅放大器,增益总是40DB左右,按照ALLEN的书上写的有80DB,改了很久管的参数还是不能提上去,求助!
HSPCIE网表如下:
EX.TEST
.OPTION LIMPTS=1000

VIN+ 1 0 DC 0 AC 1.0
VDD 4 0 DC 2.5
VSS 0 5 DC 2.5
VIN- 2 0 DC 0
CL 3 0 10P

X1 1 2 3 4 5 OPAMP
.SUBCKT OPAMP 4 5 13 8 0
M1 6 5 2 2 MOSN L=2U W=450U
M2 7 4 2 2 MOSN L=2U W=450U
M3 2 1 0 0 MOSN L=1U W=300U
M4 6 10 8 8 MOSP L=2U W=320U
M5 7 10 8 8 MOSP L=2U W=320U
M6 12 3 6 6 MOSP L=2U W=320U
M7 13 3 7 7 MOSP L=2U W=320U
M8 11 12 14 14 MOSN L=2U W=320U
M9 13 12 15 15 MOSN L=2U W=320U
M10 14 11 0 0 MOSN L=2U W=160U
M11 15 11 0 0 MOSN L=2U W=160U
M12 3 1 0 0 MOSN L=1U W=310U
M13 10 3 9 9 MOSP L=2U W=320U
M14 9 10 8 8 MOSP L=2U W=320U
M15 1 1 0 0 MOSN L=1U W=350U
R2 12 11 2.5K
R1 10 3 2.5K
I1 8 1 DC 50U
.MODEL MOSN NMOS VTO=0.7 KP=110U GAMMA=0.4 LAMBDA=0.04 PHI=0.7
.MODEL MOSP PMOS VTO=-0.7 KP=50U GAMMA=0.57 LAMBDA=0.05 PHI=0.8
.ENDS

.OP
.TF V(13) VIN+
.DC VIN+ 0.005 -0.005 100U
.PRINT DC V(13)
.AC DEC 10 1 10MEG
.PRINT AC VP(3) VDB(3)
.END

用的就是ALLEN 书244面的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确定所有管子都在饱和区?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将直流参数,AC截图发到我的邮箱
   503329203@qq.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那网表好像不对吧,你输入信号接到VDD,VSS上了,VDD,VSS上接的是输入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是工作在饱和区   文件已发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多管子都偏置在亚阈值区了,建议把Vgs-Vt都调到200mV以上,你有正负2.5V的电源,不用节约Vgs-Vt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跟你用的模型有关,你的模型要是不适合亚阈的话,那仿出来差别是挺大的

网友:
开环电路用环路仿,才能确定工作点。还有就是学校里总是加电压偏执,应该用电流源自偏置

网友:
仿真方法不正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课程设计首先要设计流程要对,device model是必须的,可以问老师去要吧
难道现在老师还和以前一样把model看的像宝贝一样,当年灿叔给我们上课,也是不给model不给tool,只能自己找
这都快过去10年了,搞个smic 180nm的model有这么困难嘛
其次,设计方法要正确,opamp一定要先设计bias circuit,给电压偏置就是歪门邪道,这个也要怪拉扎维误导大家,
分析原理推导公式没问题,但实际电路中谁又能给到这么精确的电压,而且让大家忽略了电流复制的本质
还有一点,这设计中养成良好的习惯,写网表比较原始,在没有cadence的情况下,写网表尽量要给你subckt 的 net命名
而且是有意义的名字,方便自己和别人查阅,用数字命名是挺方便的,但谁知道这个net是什么啊,opamp的所有pin也要命名
为什么不做成: xop inp inm avdd avss out opamp, 一些重要节点命名成 vbn或vbnxx  vbp或vbpxx等
最后opamp的测试也是一个问题,一定要close loop让opamp的operating point正确,然后再有大的L 和C断开环路(ac 断开)
才能得到正确的DC& AC response
BTW:你的device size 太不合理了,几百um太大了,一般都是几um到十几um,然后再用多个multiply来实现,netlist里写m=xx就可以了

网友:
LS 原来是西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