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modelsim仿真Altera的FIR ip核 出现错误了 大家帮我改改

楼主(2012-06-08):
我用的是quartus 9.1和modelsim SE6.5 做的。quartus自己带的仿真器是能仿真成功的。但是用modelsim仿真却有问,如图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怀疑没有使用modelsim对qii的仿真库进行编译。
建议到网络找如何在qii下使用modelsim的软件按照流程走一下。

网友:
学学美语吧 不认识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我都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说  这个吗? 我也是研究生了,英语4,6都过了,英语我还看不懂?况且这个库代开全是乱码!是不是我的quartus软件有问题啊?

网友:
仿真的文件应该是.vho或者.vo,而不是.vhd或.v,你的文件添加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
就用FIR核生成的VO文件就行了。其它都不用

网友(2012-07-17):
把FIR生产在根目录下就可解决
别新建一个文件夹放生产的IP

网友:
你的系统一定是XP的系统,该问题为XP 系统漏洞所致,去网上下载个vcredist_x86,补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2012-11-26):
说的对,用的是VO或者VHO文件进行仿真

网友(2013-03-21):
只添加.vo问价也报错,一些像oper_add的module 没有定义。。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这个是由于现在的研究生 都只读一年书(一年也学不到啥),很少去深究VHDL语言语法,
不会使用库,不会用原语库。
【库的编译和指定】

不论是 VHDL 或者 Verilog (Altera/Xilinx) 都一样,需要预编译器件和语法库。

网友:
altera的ip core都有库文件,在altera的安装目录下有,你把库文件也编译下就好了

网友(2017-06-09):
不知道你是不是用modelsim独立仿真的,还是用quartus调用modelsim做的仿真;两个原因,
一: 在用quartus做ip核的时候, 一定要把产生的IP核文件放到总工程目录下,不要另创文件夹放,不然就会出现这个错误;

二:看你的图片应该更像是这种情况,模块的例化名不对,
你的例化名字有个后缀 _ast,代码中应该是这样的,如图一

图一

图一

’所以我猜想你编译出来的quartus文件 IP compounts应该是这样的,如图二

图二

图二

修改方法为 , 把你的 verilog代码中 例化的 fir 模块名的后缀ast 去掉,如图三

图三

图三

再次编译后 IP compounts 界面变成了这样,如图四

图四

图四
,再次编译后就可以仿真了。

楼主(2021-10-12):
上传一个插件

VHDL V2.zip

楼主:
还有一个Verilog的

Verilog HDL(for Source Insight-1).zip

楼主:
分享配置文件

楼主:
练习代码

楼主:
正点原子开发指南

楼主:
正点原子嵌入式开发指南

正点原子ZYNQ

楼主:
米联客ZYNQ

米联客ZYNQ

楼主:
AXI-DMA的PS端code

axi dma

网友:
用modelsim做独立仿真的时候,现在的一些比较大的ip核生成目录下,一般都有sim/mentor这个目录,用这个目录下的tcl跑modelsim,一般不会有啥问题的,之前问过FAE,说是编译过程有顺序啥的;仿真过程中如果有自己写的代码,稍微修改下tcl,把自己写的模块加进去即可,仿真不会出错。

楼主:
一个xilinx老板卡

老板卡

楼主:
米联客开发硬件手册

Zynq-7000 MiZ701N SOC硬件使用手册20170213.pdf

楼主:
原理图

原理图

楼主:
AXI DMA PS部分代码

AXI_DMA PS

楼主:
AXI 和AXI DMA 相关的资料

C参考文件

AXI4文档

楼主:
SP6 genius开发版文档

XILINX FPGA Verilog编程大全LX9.zip

SP6 文档

楼主:
8b10b编译码器

8b10b编译码

楼主:
xilinx 8b/10b ds258 文档

xilinx 8b10

楼主:
do 文件

276 Bytes, 下载次数: 1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2021-11-11):
启明星原理图设计

楼主:
米联客 原理图和使用手册

楼主:
研究代码

网友(2023-08-09):
引用 网友D:
quickText插件

这个档案已损坏,可以传一个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