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版图设计。电容。噪声。隔离。

楼主(2012-06-08):
1.poly电容在刻蚀的时候也会聚集大量电荷,如果这些电荷超出该电容的容量会不会损坏电容?
2.旁路电容下级板接地,上级板接电源于MOS电容的栅极接电源,这两种都是提高电源的稳定性,有何区别?
2,数字信号的噪声产生于栅极,而栅极又在我们做的隔离环的上面,怎么就能起到隔离噪声的效果呢?

网友:
1. poly cap 在etching时候聚集电荷,造成failed,你是能控制的么?这是process 和 fab的问题,你只要符合design rule就ok了
2. bypass cap 通常都用mos cap来做, mos cap电容更大,面积更小
3. 数字信号噪声产生于栅极? 谁告诉你的?所以你的这个问题没人会懂

综上,感觉你是典型的旁门左道,再下去就走火入魔了,呵呵

楼主:
天线效应是工艺引起的,但是我们可以设计版图的时候来减小它发生的可能性啊。
数字信号产生不就是由于栅上的电压的波动,对于产生于哪里?我错了。呵呵。请求正解。

网友:
天线效应是工艺引起的,但是我们可以设计版图的时候来减小它发生的可能性啊。
数字信号产生不就是 ...
引用 网友A:

天线效应是可以用design rule来检查的,通常来说mosfet gate oxide远比 cap insulator脆弱
所以通常大家在长线连接的mosfet gate处做保护
数字电路对于模拟电路的噪声主要通过衬底耦合,所以需要guard ring,
用nwell guard ring,相当于在噪声源和敏感电路之间插入一个电阻,使得这个通路的阻抗变大,噪声不容易couple进来
用ptap guard ring,噪声耦合进来了,但是通过接地,提供一个低阻通路,把噪声(电流)引到地上,不影响device
还有就是比较noise的数字信号线和模拟信号线平行,通过寄生耦合,产生crosstalk ,那么这时候要做shielding
但是你说的不属于里面任何一种,不知道栅上怎么会平白无故产生noise
至于噪声如何产生的,那是由于数字电路大量逻辑门和dff  toggle,有很大的脉冲电流,电源/地都比较脏
如果数字电路的地和衬底有100mV的ripple,那么整个衬底都是连在一起的,有电压差就会产生电流,这时候噪声电流就产生了

楼主:
真好。这就是我想要的答案嘛。谢谢了啊。不然我真走火入魔了。

网友:
受教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天线效应只要满足design rule即可,因为fab制定的rule已经很保险了。

    另外,对于数字noise大的问题,你说的gate端noise大是因为数字部分信号转换相对模拟部分太快,很容易toggle到,数字产生noise在于信号电平切换速度快,gate端信号快速翻转,造成source与drain端快速的charge或者discharge,等同于在不停对sub充放电,这样会通过sub影响到模拟部分。
    很多dnw或者NBL制程都能很好的隔离噪声,在独立power&ground走线,信号线拉开space,shielding的用干净的电源线,这样就没多大问题了。

网友:
(⊙o⊙)哦,原来如此

网友:
4楼和7楼讲的真好,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高手讲的真好!赞!

网友(2015-03-30):
shoujiale。。。。。。。。。。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讲的非常好,值得学习

网友(2016-08-13):
和我的那个前端说的一样 厉害厉害

网友:
4L与7L,学习了

网友(2016-10-10):
受益匪浅~~

网友(2023-10-11):
感谢大神们精彩的分享,一直layout,今天才明白原理,汗颜啊

网友:
大佬讲的太好了,发现了一些以前没注意到的问题,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