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SM是否要带dafault的疑问

楼主(2012-06-09):
如题

我想知道如果我不带default会不会对综合产生什么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default部分我写成:
default : ;
我感觉这个default没有什么意义,请问这样的default,对综合是否有帮助,主要指面积和功耗上

网友:
没有,只是一种语法风格。

网友:
你写这句和直接不写Default,对综合、仿真结果都完全一样。

网友:
时序逻辑可以没有default,这当然得看情况;而组合逻辑如果不想生成latch的话最好还是用个default

网友:
个人认为是需要default语句,因为有些情况比如X,Z等情况,我们自己写语句不可能覆盖全了

网友:
最好要加上,并且在default里尽可能地放X。
这样对于仿真时X的传播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