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芯片设计用什么工具合适?!

楼主(2012-06-09):
各位前辈,我是一个初学者,想设计芯片,请问用什么工具合适呢?比如cadence,或是astro什么的?请大家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是做模拟还是数字了,或者是Power之类的
Cadence,Synopsys,Mentor Graphic都有相应的软件
Cadence的Virtuoso的话是个设计加版图和仿真的平台
Astro的话是数字电路布局布线的工具,现在新版的是ICC了
从你的问题来看,离可以芯片设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啊!我是做纯数字IC设计,确实啊,现在懂得很少,要想做芯片还是太勉强了,必须慢慢来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数字的话,典型工具供参考:
VCS、DC、PT
前端仿真、逻辑综合、时序功耗噪声分析

Formality
形式验证

Astro、ICC
布局布线工具

Jupiterxt、Leda、TetraMax ATPG
物理结果分析、代码规则检查、生成测试向量

Hsim
全芯片电路仿真验证

StarRCXT
寄生参数抽取

Hercules等
物理版图验证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这对我太有用了。

网友:
简单的也可以用TANNER

网友:
有美国某知名公司老的设计人员,用尺子和铅笔,不用电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模拟的可以,数字上万门的还会有人这么干么,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版图设计工具常用的主要是:virtuoso和laker。laker很好用,傻瓜化,virtuoso用的人最多‘两款工具十分强大。
验证工具主要是:calibre和dracula。calibre用的很多,很方便,使用的人最多。
数字PR使用的工具很多,如:ASTRO,encounter,ICC等

网友(2012-08-04):
帮忙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