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的问题,求高人解答

楼主(2012-06-09):
我用candence仿真带隙基准,温度从0到120变化,当0到9.9时,基准电压从0到200mv左右,当温度为10度时,电压转化为正常值1v左右,也就是说在10度这里产生突变,然后我仿真10度到99.9时,电压也在正常值1v左右变化,但是仿真10到100度时,电压输出图象就变的不正常了,但是我仿真100到120时,电压输出图象又变得正常了,在1v左右变化,这是为什么呢,求高人解答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求高人解答

网友:
startup没有做好。很明显。

网友:
原因有很多,你最好先看看是不是所有的MOS都工作在饱和区,有时和你的MOS管工作区有关,尤其那些电流源的MOS管,如果在亚阈值区可能出现这种问题。带着启动电路仿的是TRAN,和DC没关系。

网友:
还有你的运放,也好好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bandgap dc温度扫描电压不一致一般是start-up没设计好的问题,三楼说的应该是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上阶跃电压dc扫不出来,但是tran可以扫出来。如果tran扫不出来,dc扫出来那是启动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是做dc仿真,怎么可能加阶跃电压? 就算是给dc power supply, dc仿真bandgap也有可能起不来,或者start-up在某些dc条件下没能关掉造成的。楼主类似的情况我以前碰到过两次,都是start-up没做好导致的

网友:
有时候是仿真软件精度设置的问题,你可以在突变点做一下dc点的仿真,看与dc扫描结果是不是有偏差,排除掉这个问题后再考虑start up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启动电路是否工作应该用tran仿真吧。有时dc扫不出来,但是tran有结果,这种情况下启动电路是没问题的。楼上说的情况有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做tran 上电的时候会从-40C到125C,每0.1C为一个step去这么扫描么?oh my god,这要仿到什么时候?一个dc扫描就能检查出很多问题来,dc没问题了才去做tran,顺序搞错了事倍功半

网友(2024-09-18):
请问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类似问题。没加启动电路然后dc sweep温度时,在低温时VBG=0,升到一定温度就跳变到设计的VBG附近。单独仿真该mc点下的低温DC确实电路没电流,VBG=0。我做的是电流模带隙,banba结构。我觉得DC仿真应该和启动电路无关就暂时没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