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2仿真模型错误

楼主(2012-06-09):
用modelsim仿真,出现如下错误:
** Error: ../sim/ddr2_model.v(144):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ddr2_model_parameters.vh".
# ** Error: ../sim/ddr2_model.v(162): Undefined variable: DM_BITS.
。。。。。。。。。。。。。。。。。。。。。。。。。。。
Error: ../sim/ddr2_model.v(134): Identifier must be declared with a port mode: dm_rdqs.
# ** Error: ../sim/ddr2_model.v(135): Identifier must be declared with a port mode: ba.
# ** Error: ../sim/ddr2_model.v(136): Identifier must be declared with a port mode: addr.
# ** Error: ../sim/ddr2_model.v(137): Identifier must be declared with a port mode: dq.
# ** Error: ../sim/ddr2_model.v(138): Identifier must be declared with a port mode: dqs.
不知道哪位能指点一下

网友:
你把上面那个宏配置文件添加到工程里就好了

楼主:
我已经加了的,不知道是不是加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把文件放到了工程目录下面,通过了!

网友:
那个是头文件,不用编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2020-05-13):
楼主,这个仿真模型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