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集成电路corner怎么组合?

楼主(2012-06-09):
我们设计电路通常使用的器件有NMOS,PMOS,res,cap,bipolar再加上温度,电源等有很多种组合,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最简化的组合?可以仿真最少的corner

楼主:
我们通常仿真的是30种极限corner,不知道各位都仿哪些corner

网友:
单独仿真op可以全仿
你仿个ADC试试?
5-9种足够走够了
除非你想半年后再tape-out

楼主:
我们老板说,block尽量多仿coner,top指仿真typical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放下正常的和极端的就好了,ff 高压低温,ss低压高温,tt常压常温,这几种满足了,其他corner组合基本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