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标准CMOS工艺的LDO和DC-DC不trim能达到2%的精度吗?

楼主(2012-06-09):
看到一般的DC-DC和LDO标的输出精度是常温2%,全温度范围3%,想了解下一般标准CMOS工艺的LDO和DC-DC不trim能达到2%的精度吗?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做到的,可能还要看工艺
1.2V±20mV,主要是要cover corner and random offset

网友:
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
3楼用的是什么工艺?良率有多少?我用CSMC 0.5mix工艺做不到2%。

网友:
回复 网友A:

tsmc 65nm ,+/-3sigma
一般一条线上的corner不会差很多,不同的线上可能会差比较到,比如tsmc 的 fab11 和fab12就会有差别
所以一个lot出来的主要是mismatch造成的random offset

楼主:
    多谢你的指点!由经典公式VREF=VBE + (1+R2/R1)(VT+△V),看上去有2个匹配

1. R1 R2和运放输入对管的相对匹配精度
2. 一个wafer间不同芯片VBE的相对匹配

上面两个考虑的都是相对匹配的精度,能做到芯片间2%。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VBE的绝对值在不同的wafer下可能会漂移,例如一片wafer 1.2V±24mV,符合要求; 另外一片wafer是1.18V ±23.6mV,这时候芯片的输出中心值就变了20mV,而spec对绝对精度有要求,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要对每个wafer的VREF中心值采样,再把整个wafer的中心值trim到1.2V(每个芯片的trim设置相同)吗?

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一个lot中不同wafer间的BJT & VBE 能匹配得很好,VREF的中心值是相同的,但是不同lot之间BJT & VBE 会漂移,这时候要对每一个lot进行采样,然后整个lot的中心值trim到1.2V?

如果不同LOT之间BJT & VBE的相对精度也能有保证的话,那就完全不用trim了,只要上一个lot做到中心值1.2V,下一个lot就可得到保证

到底是以上那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啊?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中心值是会在不同corner变化,也差不多十几mV,所以把random offset做小啊
你做20mV+的offset,那没法整
一般+/- 3gima做到+/-5mV还是可以做到的。
而且这中worst corner一般不会出现,一个lot slow,下个lot fast,这个fab也太烂了,
一般要么都偏慢,要么都偏快。
bandgap里面 opamp的offset是大头,resistor match可以做的很小,也许0.1%或更小
bjt mismatch也不大,只要你的size不太小
一般做trim也是一批芯片做相同的trimming,一个一个trimming的cost太高了,谁受得了啊
这种trimming 就是要cover corner viraition。
所以我觉得2%的精度是可以达到的
还有一种trimming方法是通过mask来做,比如在wafer 制造时,前道工艺完成后,测一下wat data,
看看device在那个工艺角, 然后又一层metal layer是 trimming layer,比如做4张 M3的mask,
根据不同的 pcm测试结果来选择mask,做resistor connect trimming
不过前提是fab 要配合

网友:
现在很多公司都会对每片芯片trim,这也是test engineer工作的一部分。
另外,在不trim的情况下,2%的精度精度是很难很难做到的。

网友:
这个精度要求,改层metal来做到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4-07-30):
bandgap不trim能达到2%精度吗?何况是ldo呢

网友(2021-06-11):
not easy to achie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