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大伙个问题:关于在C程序中调试verilog的问题?

楼主(2012-06-09):
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手中有C语言实现的一个完整程序,当然有很多很多模块组成现在我们先将其中一个模块用硬件来实现
我们准备用verilog来作设计,那么在仿真验证时,有什么方法可以用c来调用verilog模块
这样就可以轻松地确定verilog设计是否错了

如果没有直接的调用方法,那么请问还有什么比较合适的解决方案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C做Rm,Verilog做DUT。或2个转出一个txt文本,进行比对也可。

网友:
verilog和C互相调用,可以使用PLI接口。
如果使用systemverilog,可以使用DPI接口,DPI简单多了。

网友:
还是用DPI吧,这个简单,而且和C的接口很容易实现对接,不像PLI,返回值调用,麻烦,也不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