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S管作为开关的尺寸

楼主(2012-06-09):
如图,一个ldo电路,输出VOUT是3.3V。 在外部给一个3.3V的输入,然后这两个3.3V分别接到一个NMOS和一个PMOS上去,通过一个Sig信号选择输出。

请问作为开关的两个MOS管的宽长比有什么要求吗? 会不会因为冲击电流大而被烧掉?

网友:
小弟新手,问一下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
为什么不都用NMOS管呢? L越小越好, W 越大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virtuoso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下用一个PMOS一个NMOS相比于两个NMOS有哪些不足?

网友:
nmos 输出达不到3.3

网友:
H会不会烧掉要看输出接什么负载

网友:
瞬间电流大了有可能烧毁,至少会引起“内伤”,使用寿命不长!

网友:
主要靠layout仔细设计和考虑,还有你要限制最大输出电流。或者就把W/L设计的耿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