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内地哪家foundry工艺比较好MixedSignal方面

楼主(2012-06-09):
我们准备去投一次MixedSignal 方面的设计,测试效果好的话就去量产。

请问内地哪个foundtry的工艺比较稳定? 计划用0.5um的工艺,最多用0.35um的工艺,有知道详情的请说一声!谢谢!

网友:
hhnec的0.35um的工艺应该可以满足需要。至于稳定,需要foundry的工艺和Designer的裕量,以及封装等共同决定吧。

另,一个小问题:您既然已经有设计了,mixedsignal的digital部分还比较好移植到其它工艺上,而mixedsignal的analog部分,如果没有使用特定的工艺,您是如何设计的(电路图或许可以通用,但仿真的器件模型、版图的层与设计规则,必须指定特定的工艺库提供的资源吧)?

网友:
hhnec, 贝岭, gsmc,smic都行啊

网友:
现在工艺都能做
你的宝贝很母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