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verilog仿真SDF文件出错求助,谢谢啊

楼主(2012-06-09):
PR给的encounter做的SPEF文件,Primetime转换的SDF文件(用了-context verilog)
在做ATPG仿真用Ncverilog仿真时出现下面的warning:Read error for default code, skipping annotation of encounter_scan_si.sdf.X。谁知道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啊,能提供解决方法吗,多谢

楼主:
有朋友赐教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可能是你SDF文件格式不对。仔细看下pt里写sdf文件的命令。

楼主:
谢谢,格式肯定是对的。。。同样的tcl以前用过很多次

网友:
sdf & netlist 的 topname 是否一致?

楼主:
sdf & netlist 的 topname 是否一致?
引用 网友B:

    是一样的

网友:
The two most likely causes of this are that the compiled SDF file was corrupted or a new version of the software is expecting a different compiled SDF database format. In most cases, removing the compiled SDF file and redoing the elaboration will correct the problem and allow the annotation to proc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