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21和S11以及S22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2-06-10):
三者是否可以用公式联系在一起呢。

网友:
应该可以吧,公式不是就是这样推导出来的么?

网友:
应该可以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再找找吧。

网友:
s矩阵的每个元素都是互相独立的,实际上任何矩阵,Z矩阵,Y矩阵,H 矩阵,G矩阵,ABCD矩阵,一切矩阵都是如此,不可能其中的一个元素由另外的元素表示出来,所以不可能存在什么公式联系,当然矩阵和矩阵之间的变换则是可能的,它们有变换公式,可以推导或查书

网友(2013-06-05):
VSWR=(1+T)/(1-T)
                   S11=20lg(T)
                   RL=-S11

S11 *S11+S21*S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