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T做SI分析,必须使用CCS noise model 吗?

楼主(2012-06-10):
PT 做SI分析,用NLDM 模型准确吗? 必须要有CCS noise model 吗?

网友:
CCS肯定要精确撒

楼主:
回复 网友A:

    NLDM里面没有SI所需要的I-V信息?

网友:
65nm以下用ccs,  否则没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GSMC0.13um库里面没有CCS ,最近研究这个SI。
   很多情况下,一个net上的Cc竟然达到C的两倍,这种情况下,看来必须要分析SI。
   NLDM没有I-V 曲线信息,对于cell的pin noise immunity信息也没有,这样分析精度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精度肯定不如CCS,但是PTSI会按照最差的情况考虑

网友:
.13 不用那么精确吧,

cadence是用cdb , synopsis 不记得怎么算SI了, 如果没有ccs的话 ,

网友:
65以上没有ccs的库。 PT会通过.lib的信息自己计算。 如果一定要考虑si的话,只有自己设置immunity这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看来只能这样了。自己做CCS,现在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教導

网友(2014-01-07):
刚好研究这个

网友(2015-01-16):
又多學到一個東西
還沒有這樣試過呢

网友(2015-03-15):
哎   用的工艺库中都没有CCS   工具自己计算的

网友(2015-07-29):
SI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