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提图的时候耗尽型的管子和普通CMOS管可以区分开来吗?

楼主(2012-06-10):
如果能区分,是从poly层还是衬底层来区分?谢谢!

网友:
2个都能区分吧
这个需要对工艺和版图都很熟悉的人才行

网友:
这个没遇见啊

网友:
不好分吧,我看有的耗尽管只比普通管子多一层implantation

网友:
需要染色,一下就看出来了!

楼主:
需要染色,一下就看出来了!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谢谢!

网友(2020-07-10):
之前一个项目就遇到过,是华宏的工艺
通过PDK中的剖面图发现耗尽和增强管只差一层,照片上也几乎一样
拿出去做剖面分析,依然看不出来

按照经验,一般耗尽管的L会比增强管稍大些,防止漏电
或者更直接的就是,FIB切出单管,然后probe直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