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前辈,astro做PR时,电路是组合电路,没有clock,怎么做CTS啊。

楼主(2012-06-10):
请教各位前辈,astro做PR时,电路是组合电路,没有clock,怎么做CTS啊?不做CTS,可以最后生成gds吗?谢谢。

网友:
呵呵 CTS是啥,是clock tree! 你没有clock,自然就没有CTS可作啊!

网友:
then no cts is also ok,

网友:
沒有Clock也可以做,
或者自己用create_clock command去create一個clock

网友(2013-09-14):
没CLOCK就不做了拜,做了蛋疼是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