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楼主(2012-06-10):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网友:
RAM应该都是很简单的,看仿真波形的接口就能明白都是什么信号吧,不外乎就是时钟,输入数据,输出数据,读地址,写地址和读写标志。仿真的激励就是累加地址,然后往里面写累加的数据,过一段时间再累加地址,读出来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可以理解为这个是个数据读取模块吗?

网友:
你说哪个?RAM的概念你不知道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ram我知道呀!我想知道的是哪个仿真图是神马意思呢?

网友:
就是可以理解为一个RAM测试吧,把连续数据写进连续的地址,然后再读出来看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