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标准数字单元库的问题

楼主(2012-06-10):
请教大家一个有关标准数字单元库的问题,比如以STD为例子,里面会包含Verilog用的function库,可以直接用硬件描述语言实现门级电路功能,那么是否包含相应门级的symbol & shcematic呢,可以直接链接到function库里面,这样在简单数字电路里面可以直接调用symbol仿真?
还有就是这种symbol是否也有cadence或者是synopsys的区分呢?还是统一的?
多谢了.........

网友:
schmetic只是为了直观显示,方便用户查看和修改。
实际上schmetic仿真工具也是转成网表和function库后,再仿真的。

据我了解,不同厂家的symbol库是不通用的。

网友:
function 是用来仿真的
schmetic应该是显示这个标准单元由哪些MOS管构成
symbol是在调用这个标准单元是显示的符号,只是显示

楼主:
那就是说foundry提供的数字库都是包含symbol和schematic的, 对吧?
那么会提供不同EDA工具的嘛?

楼主:
function 是用来仿真的
schmetic应该是显示这个标准单元由哪些MOS管构成
symbol是在调用这个标准单元是显 ...
引用 网友A:

这些东西会提供吗?会针对不同的工具提供不同的symbol和schematic嘛?比如cadence/synops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