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将自己编写的软核同nios一起下载到fpga?

楼主(2012-06-11):
fpga内涵nios核,通过quartus可以进行设置,现在有自己编写的一个软核(例如aes),如何将aes模块同nios内核一起放到fpga内部呀,实现处理器控制aes模块的加解密?谢谢

网友:
AES的软核怎么理解?是不是就是一个HDL模块?还是你想挂在nios的总线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需要挂在nios总线上 的一个hdl模块,是不是这个模块也可以自己实例成一个和quartus可选的模块,然后也类似sdram那样和nios模块连接起来?

网友:
不行,必须要满足nios的avalon总线的接口格式才行。

网友:
新建一个block设计页面,并设置成top,然后将不同的module和nios生成的软核在新建的顶层文件中连接起来,pin assignment等,然后进行编译综合布局布线等,成功后就可以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