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速和高精度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2-06-11):
高速运放一般指运放的高单位增益带宽,那么高精度一般指的是哪个方面?
而且高速和高精度的运放是一个trade-off,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
高精度: 闭回路GAIN很精准,也就是VGAIN=-R2/R1,但是条件是OP开回路GAIN要无穷大,这个只有在低频域有此条件。
高速:你已经知道是操作在高频域,所以OP开回路GAIN变小了,而且PROCESS VARIATION使得OP的开回路GAIN变化相差+/-20%以上。所以VGAIN已经不会很精准的等於-R2/R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