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SE调用Synplify

楼主(2012-06-11):
ISE调用Synplify的时候一直都是license错误,郁闷

网友:
需要floating license

楼主:
你有吗 ? 给我一份,weijie11@126.com
Synplify9.6.2,可我单独运行Synplify没有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有吗 ? 给我一份,weijie11@126.com
Synplify9.6.2,可我单独运行Synplify没有问题啊?

网友:
用固定的license也可以哈。呵呵

网友:
調用synplify都是batch mode,需要floating license 或synplify_premier, synplify_premier_dp license:

1.將synplify or synplify_pro的license固定在" premier " or " premier_dp "即可 (破解的license file中,應該都有)
synplify (synplify_pro也照做一次) :
synplify (synplify_pro) --> GUI --> Help -->select prefered license --> select license (看見有premier字樣的即可按下) --> save

以後 synplify  or synplify_pro 即可接受調用(不管是不是floating)

2.使用別名 :
.bashrc (使用者目錄下)
增加
alias synplify=synplify_premier
alias synplify_pro=synplify_premier
或者
alias synplify=synplify_premier_dp
alias synplify_pro=synplify_premier_dp

提供參考 !!

网友(2012-10-19):
lik4965 说的貌似有道理,回去试下

网友:
不行啊,哪位老兄能提供一个,万分感谢。

我的邮箱ljgkd@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