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仿真,在小电流下,KCL定律不成立

楼主(2012-06-11):
在仿真时,用一个电流源和一个电阻、一个二极管串联时发现,当电流小于10^-10级别时,流过二极管的电流不等于电流源的电流,只有当整个电路的电流大于10^-10级别时,流过二级管的电流才和电流源相等,才满足KCL定律。而流过电阻的电流一直满足KCL定律.请高人指点,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网友:
SPECTRE不是有让你设定精准度的选项吗?在OPTION里的DEFAULT值,RELTOL=10^-3, ABSTOL=10^-6。
10^-10已经小於DEFAULT精准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版主回复。我把reltol的值设为10^-21,iabstol为10^-21,vabstol为10^12都不行,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