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P60页中愿跟随器的戴维南等效

楼主(2012-06-11):
图3.33中是怎么个戴维南等效法?
为什么这个等效仅对愿跟随器是正确的?

网友:
戴维南等效定理:等效电阻为所有信号电压源短路,信号电流源开路时看进去的电阻,这里gmV1不能开路,所以看进去就是一个压控电流源和v1,就相当于是1/gm;
等效电压为开路电压,这时候gmV1是为0的,因为这边没有回路,V1=0;所以看进去的电压就为Vin。
你可能会觉得gmV1=0,所以看进去的电压就为零了,但是电流源不管电流是多少,看进去的阻抗都是无穷大,所以不是0.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这个等效只对源跟随器有效。。。。,很简单。

因为只有源跟随器这种结构,输出就在S端,这样,gmb等效电阻与它其实是有公共点。。。。
其他结构,是万万不能用的一个电阻等效衬底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里的gmV1为什么不能开路呢?
即使不能开路,1/gm不是应该接到地吗?

网友:
思路是 开路电压/短路电流
将K点开路 gmV1=0,得到V1=0,所以开路电压为Vin
将K短路与地连接短路电流为gmV1=gmVin
再用 开路电压/短路电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它不是信号源……1/gm接地?回去好好复习下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解释很清晰。哈哈。。。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压根没学过电路啊。。。。机械转过来的

网友:
很受教,楼主在多问点,哈哈哈,跟着沾光了,谢谢大侠们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说的在详尽些呢,谢谢大侠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东西忒难了,问了也听不懂啊。。。。。

网友:
建议LZ还是先把这本书放放,先花点时间吧电路分析学下,不然很多基本知识都没搞清,后面很难理解的。

网友(2013-07-20):
搞了一下午,终于明白这个了~~~

网友(2016-04-13):
学习,学习,看了解释,真是豁然开朗啊,一模一样的疑问

网友(2017-09-03):
学习学习,谢谢大神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解释的很清楚,谢谢了,o(* ̄︶ ̄*)o

网友:
楼上在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