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P56页的辅助定理

楼主(2012-06-11):
辅助定理下的第一句话就提到了“在线性电路中”
这里讲的线性电路是什么电路?
在Razavi的这本书单级放大器中哪些是相信电路

网友:
看了你的几个问题 发现都是一些最基本的关于电路分析的概念 还是看好电路分析再看CMOS这样进步会快点

小信号模型就是一个线性模型,也都可以看做线性电路
放大器中是木有相信电路的

网友:
线性电路  Vout=GAIN1*Vin 其中GAIN1是定值常数。
非线性 Vout=GAIN1*Vin+GAIN2*Vin^2+GIAN3*Vin^3+.... 有Vin的高次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推荐哪本电路分析比较实用啊?
(*我大学是机械专业的,没有基础)
谢谢指点

网友:
Ellen的模拟集成电路分析的比较透彻,循序渐渐,可以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哪本书,能详细说下不?

网友:
电路分析的书很多,国内国外都有。李瀚荪,邱关源的都可以。
或者直接找你们学校的电子电气类专业的课表,跟着上课也可以,这是专业基础课,基本每个大学都会开

网友:
网易公开课里面有国外教授的公开课视频,好像是MIT的,也可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推荐,现在已经毕业了。。。需要自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我自己去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