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

楼主(2012-06-11):
我在实体中定义了DBin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编译后出现错误:can not infer register for DBinout[0]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iister model;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人愿意解答吗

网友:
应该是你的代码风格不属于可综合的风格,试着把和这个输出有关的代码放上来,大概就知道了。可能是process利用了超过3个的边沿触发之类的,综合工具找不到底层合适的器件来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