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0版图导出问题

楼主(2012-06-11):
ic610如何将版图导出为gds格式啊,折腾了一下午,在CIW里面-export-stream打开的对话框和教程里面的根本就不一样,就算我设置完了再点translate在目标directory里面只有一个strmout.log文件,根本没有gds文件啊,求解啊!

教程中的选项

教程中的选项

点options后出现的对话框

点options后出现的对话框

ic610里面的steam选项

ic610里面的steam选项

网友:
学习一下,说不定自己也遇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IC610太老,不稳定,升级版本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真牛逼,ic610还老,拿什么是新的啊!

网友:
呃, 我用的是ic514, 和你第一张图一样, 不过似乎run directory不需要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IC615

网友:
我用的也是不用设置的,你把OutPut File 栏里inv.dp 改成inv.gds

楼主:
晕倒,原来610中的stream file就相当于5141里的output file

网友:
61里面导出的数据格式就是db

网友(2012-12-20):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ic610是可以通过升级到更高版本吗?还是需要重新安装?我现在用的610版本感觉有点问题。。但是重新装高版本根本不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升级和重新安装一样的,建议使用最新版,问题少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3q,那我估计以后再装高版本的了。。现在忙着论文

网友(2014-10-17):
导出了怎么打开啊?

网友(2016-07-04):
学习下,还在研究ing

网友(2019-01-03):
那61几 版本怎么设置格点呢?

网友:
第三张图,第一项 Stream File 里填好路径  如 xxx/xxx/xxx.g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