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4GHz CMOS射频功放增益不平坦

楼主(2012-06-11):
我最近在做的一个基于tsmc0.18um工艺的射频功放吗,结构没什么特殊的,就是最基本的共源共栅结构,仿真结果如图所示,第一个是输出功率dBm vs 输入功率RFpwr,第二个图形是增益vs RFpwr,从图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增益上翘。我一直苦苦思索找不到原因,求大侠指导啊。另外我偏置在特别靠近B类区域。
内牛满面,跪求仙人指点啊!

网友:
你不是已经知道答案了吗?
你偏置在B类区域,所以小信号输入没什麽GAIN,大信号出入时晶体才正常导通所以GAIN大,在输入超大信号时,晶体饱和了,所以GAIN减小了。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
回复 楼主:

    google "Class B amplifier  gain expansion"

    弄清楚基本的 再做电路  磨刀不误砍柴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