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eroute_standard_cells相关

楼主(2012-06-11):
各位大侠,我在用ICC做DP这一阶段中standard cell的power rail生成时遇到如下问题

使用命令:preroute_standard_cells -extend_for_multiple_connections  -extension_gap 15 -connect horizontal  -remove_floating_pieces  -fill_empty_rows

问题:1.-extend_for_multiple_connections此选项什么意思?man page看的不太懂

2.我在加上-removing_floating_pieces后,会生成如下图所示的power rail
在X处(大致位于存储器与PAD之间,蓝色所示即为power rail的vdd/gnd),与上下比较可发现少了一条GND,直接导致做到DFM时插入             standard cell filler时报出此处有open;而如果不加-removing_floating_pieces选项,则在DP阶段检查verify_pg_nets时报出GND有一例floating shape,请问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
.-extend_for_multiple_connections 就是延伸多长去tap 新的连接的意思,不是必须的,
一般tap到stripe上就行了,

第2个,如果不是std cell area,可以忽略, 不放std cell area的地方 std rail的完整性就失去了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出差刚回来,感谢您的指导,很有帮助

网友(2013-05-29):
回复 网友B:

   cool

网友(2016-07-29):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
xuexi xue xi a

网友(2019-07-23):
第二个问题是因为你的顶层金属(假设是M8)是vertical的,所以horizontal的VDD strap下面的VSS rail就没法穿过M7连到M8的VSS strap上去,我的解决方法是改用M6和M7做strap,顶层金属(M7)就是horizontal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