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上verdi2011的XX对nAnalyzer无效

楼主(2012-06-11):
版上verdi2011的XX(硬pj)对nAnalyzer无效,
启动不了,说没有对应的license,
有人知道怎么搞定吗?

网友:
确实如此,很难搞定。问问joseCAD老兄,他可能有办法。他给我发了如下一个命令,我试了一下,好像还是破解不了nAnalyzer,你试试,期待你的反馈。另:joseCAD老兄用的是verdi 2012.03版本。
sfk replace nAnalyzer -yes -bin /090083C41089FB84DB0F94C00FB6C048/090083C41089FB84DB32c0900FB6C048/

网友:
verdi2011的好多功能都用不了的,郁闷。

楼主:
    确实如此,很难搞定。问问joseCAD老兄,他可能有办法。他给我发了如下一个命令,我试了一下,好像还是破解不了nAnalyzer,你试试,期待你的反馈。另:joseCAD老兄用的是verdi 2012.03版本。
-
----------------------------------------------------------------------------------------------
直接在安装目录顶层运行吗?
另外,我没下2012呢,只能在2011上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NOVAS_INST_DIR/platfom/LINUX(64)下面使用。我试了一下,32bit和64 bit的nAnalyzer都不好使。
我的系统是64bit的RHEL4.8, 硬破的verdi 201201的trace load和trace drive也不好使。你的是多少位的?trace load和trace drive好不好使。

楼主:
回复  tedazsx

    在$NOVAS_INST_DIR/platfom/LINUX(64)下面使用。我试了一下,32bit和64 bit的nA ...
引用 网友B:

2011的我记得好使,
2012的还没下载,
你是用2011的硬破直接覆盖到2012的bin下 ???

网友(2013-03-15):
我的也一樣 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