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下问题,怎样让cadence中anologlib里的mos管在原理图上显示Region?

楼主(2012-06-11):
###############################################
请教如下问题,怎样让cadence中anologlib里的mos管在原理图上显示Region?

###############################################

做直流工作点(DC-OP)仿真完后,不想通过打印(1:RESULT->ANNOTE->DC-OP 2:当然还可以通过RESULT BROWSE打印所有的MOSEFET的所有参数)方式一个个管子杳看工作区域(太多管子),有没有办法通过点击ANNOTE后自动在原理图的管子旁边显示该管子的工作区域,就好比可以显示Id,Vgs,Vds一样?

试了下编辑CDF里添加,但没有成功,

网友:
看起来你已经会CDF的使用方法了,ANNOTE是从SPICE DC-OP仿真後产出的Id, Vgs, Vtho,...等等数值,透过CDF抓到schematic显示出来,所以你的目标是让Region可以等同Id, Vgs, Vtho,...等等数值,在SPICE DC-OP仿真後产出的话,应该可以如同Id一样使用CDF语法抓到schematic上。如果还是不行,那就再请高手回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KS!

谈不上会,只是简单的编辑了下里面的信息,结果在SCHEMATIC里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2013-04-30):
同求指导啊,而且只能把显示的参数减少,不能增加,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下载了厂家的.CSC器件模型,用过CDF编辑,但好像有问题。最后去改器件模型才在Cadence里读入的。
真麻烦!

网友:
先RESULT->ANNOTE->DC-OP,然后在schematic页面,edit-->component display-->,弹出窗口,select label d都选上,不关闭弹出的窗口,点击图中的NMOS,然后回到弹出窗口就会出现更多的显示设置,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试试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改器件模型呢??

网友(2013-11-01):
能不能让器件的参数不显示,只显示一个symbol呢?

网友:
CIW->CDF-edit->管子模型的cell(如smic18的n18)->选oppoint,添加vth,就可以了

网友:
CIW->CDF-edit->管子模型的cell(如smic18的n18)->在opPointlabelset那行添加region就可以显示出mos管的工作区域了

网友(2014-04-18):
在CDF里面可以选中管子的symbol,然后在oppoint LabelSet 那栏填上想要的参数,可是改完以后OK并没有保存;component display里面只能有三项,请问你们到最后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请问怎么改器件模型?是要往里面加东西吗

网友:
求cadence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是该.CSC器件模型,因为有的厂家用SPICE转换工具,难免有语法和SPECTRE不兼容。

网友:
可以直接修改管子symbol里的cdsParam()的个数,要几个就加几个,这样component display就可以显示多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添加完了以后怎么保存,保存到什么文件里??

网友(2014-08-10):
谢谢,我试试先,

网友(2015-01-15):
回复 网友F:
可以,view-hide instance labeis

网友:
回复 网友G:

    怎么弄的啊?求解释

网友(2015-03-18):
能不能发个具体的,最好是文档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H:

网友(2015-05-14):
就是因为CDSParam()数量限制,所以如果不能改库的symbol的话,就只能选择最想显示的部分啦

网友(2015-06-17):
回复 网友A:

厉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这个只是简单地显示器件的一些多余的显示,隐藏的目的是为了看着方便,可能不是他要的答案

网友(2015-12-08):
回复 楼主:

   怎么编辑CDF里面的信息呢?

网友:
CIW->CDF-edit->管子模型的cell(如smic18的n18—symbol)->在oppoint,添加region就可以了,smic的好像最多只能显示5个参数,所以已经有5个了就要删掉一个

网友(2016-07-22):
请问怎么在管子旁边显示每个节点的电压呢

网友(2021-04-27):
怎么弄的呀,我用的smic18加IC61,edit CDF界面没有楼上那些内容,好懵逼

网友(2024-03-2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求,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厂家的.CSC器件模型,用过CDF编辑,但好像有问题。最后去改器件模型才在Cadence里读入的。
真麻烦! ...

请问模型里怎么修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