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ker]201106 on CentOS in Virtual Box 顯示問題

楼主(2012-06-12):
在VM 下的centos 6.2 安裝laker 201106  皆順利,
但執行時 卻出現下述訊息
Display :0.0 ==> Current mode : TrueColor
   The PseudoColor mode is not available under current setting. Switch to use TrueColor mode.
   *** Limitation: Blinking is not supported under TrueColor mode.
/home/Cad/tools/Laker/platform/LINUX/bin/laker: symbol lookup error: /usr/lib/libXi.so.6: undefined symbol: XESetWireToEventCookie

是有何地方沒有設到嗎??

网友:
要设定一个LD_LIBRARY_PATH 变量指向 laker目录下 lib文件夹

网友:
是你系统没有libXi.so.6
在网上找一个

放到哪个目录
ln -s libXi.so.6  libXi.so

网友:
libXi.so.6库文件太新,换个旧点的就好了

楼主:
感謝分享,但可以再說明更清楚些嗎??

楼主:
還是不行

网友(2012-09-16):
你好,請問你是怎麼解決的?
最近我也遇到這個問題,ubuntu-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