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看不到hostid呢

楼主(2012-06-12):
什么情况呢。。。

网友:
./lmhostid 大多数IC安装目录下都有,可以搜索一下
find . -name lmhostid  .指当前目录

网友:
ifconfig 能看到吧

网友:
lmhostid貌似只找eth0的id,你的網卡設備是eth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个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有lmhostid,但是运行之后没有看到hostid,只有双引号,里面什么都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丟個ifconfig的結果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到了吧  系統沒認出網卡 所以lmhostid不會有結果

网友:
vmtools呢,装了没?

楼主:
回复 楼主:

那要怎么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通过eth0查到hostid,然后手动修改的。

楼主:
成功在虚拟机上安装了sentaurus,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特别是yulizi在linux方面给予的耐心帮助

网友(2012-08-28):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