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分段设置仿真器的精度

楼主(2012-06-12):
在进行瞬态仿真时,哪个simulator可以针对不同的仿真时间区间能够进行不同的精度设置呢?具体该如何设置?因为对于类似于晶振自起振时间的仿真,如果能分段设置精度,就可以加快仿真速度而对起振时间有一个大概的判断。Ultrasim的maxstep_window设置可以实现么?还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就是用ultrasim  ! 先估算起振时间,起振时间之前的step可以很大,起振之后的step可以很小 比如
0n 50u  3m  0.5n 4m 1e10

网友:
Hspice类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曾这样设置过,而且仿真精度高的区间甚至放在了700ms左右(在加脉冲激励时,同样的电路参数及仿真器精度设置可以看到起振),所以若能起振,此时刻应该足够可以看到自起振波形,但仿真时发现,一旦进入高精度仿真时间区间(精度和加脉冲激励时精度设置完全一样),仿真就特别慢,等了很久也没个波形,仿到结束只看到一条直线。由此我怀疑maxstep_window的仿真算法会不会不是所期望的仿真方法,或还是自己设置的不对,有可能是哪些方面的原因呢?还请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跑ultrasim  必须在输出加initial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意思是说用Ultrasim时必须加初始条件,自起振仿真用它不合适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仿真经验是:用spectre tran 仿真时 不加initial 是可以震荡的  , ultrasim仿真时必须加initial 并且要选择合适的option 精度 以及 选spctre DC 才会震荡  时间长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