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矩阵式键盘 行列扫描

楼主(2012-06-12):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key is
port(
                led_com :out std_logic;---数码管电源
                led_sig: out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led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数码管显示
                key_in: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按键输入
);
end key;

architecture a of key is
signal key_ck :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begin
----检测按下哪一个按键
process(key_in)
begin
case key_in is
when "01110111"=>
key_ck<="001";
when "01111011"=>
key_ck<="010";
when "01111101"=>
key_ck<="011";
when "01111110"=>
key_ck<="100";
when others=>
  key_ck<="000";
end case;
end process;
--数码管数字选择
with key_ck select
        led_out<="11111100" when "000",
                                "01100000" when "001",
                                "11011010" when "010",
                                "11110010" when "011",
                                "01100110" when "100",
                                "00000000" when others;
led_sig<="111";
led_com<='1';

请问各位我的电路这样接当我按下左上第一个按键,数码管应该是输出1第二个是输出2.... 但是为什么按了都没有反应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