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理想sin波的FFt分析

楼主(2012-06-12):
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是理想的sin波,那么他的enob之类的应该很牛差把
所以写了一个1.1k的理想sin波,对他进行了FFt测试(用的是custom wave view内置的工具)
结果不论设置采样频率多少,还是采样窗口。
enob都只有7点几,求解啊(我想不通了),采用点设的是4096

网友A:
fft分析对采样条件是有要求的,否则会有问题啊,例如频谱泄露。。。

网友(2020-03-23):
引用 网友A:
fft分析对采样条件是有要求的,否则会有问题啊,例如频谱泄露。。。

请问一下大佬指点一下FFT的采样条件要求

网友(2021-04-23):
采样条件可以看这个帖子
http://blog.eetop.cn/blog-848664-342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