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DFT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6-12):
为什么综合时插入DFT后多出了两个port,一个名为test_modea,一个为data_source。很是纠结,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我的设计有电源管理(upf),但是不是多电压域。

网友:
有问题么,多port不是很正常么

网友:
可以使用已经存在的管脚进行复用

楼主:
嗯,这个我知道,关键是data_source这个port不是我定义的?初步怀疑是加入电源管理后的一些问题,test_modea这个port在无修改DFT脚本语句后没有了?但是data_source这个信号依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