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SFP光模块的电路和使用方法

楼主(2012-06-12):
需要将FPGA与SFP连接起来后,用光纤传输,不知道怎么使用SFP光模块

网友:
不知道你究竟问什么了?是电路上不知道如何连线了?还是不知道把光模块插到哪里了?光模块一般是插入一个光纤笼(俗称)里面了。在光模块上接入光纤。

网友(2012-11-06):
请问哪位大侠有 关于SFP光模块的测试资料

网友(2015-05-13):
我们的光模块板用的金手指板是深圳速成兴加工的,前面找的厂家金手指电路板做的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