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ensity 问题 怎么做

楼主(2012-06-12):
看下面的error是density太大了,不知到怎么处理,求助

2:  Type: M1_6d
Obj Info  : Dummy pattern is required in case M1 density is less than 12%, check window is 25, step 12.5
Error ID: 1542
Status: Not Fixed
Bbox      : (249.8400 174.9000) (337.3400 237.4000)

网友:
太大还是太小?

网友:
看error的信息是太大了,这个怎么搞?

网友:
太少了,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ICC里面用这个加,没看懂里面的数值是怎么算的
insert_metal_filler -routing_space 2 \
    -width {M1 0.5 M2 0.5 M3 0.5 M4 0.5 M5 0.5 M6 1 M7 1} \
    -space {M1 0.5 M2 0.5 M3 0.5 M4 0.5 M5 0.5 M6 1 M7 1} \
    -min_length {M1 0.5 M2 0.5 M3 0.5 M4 0.5 M5 0.5 M6 1 M7 1} \
    -max_length {M1 2 M2 2 M3 2 M4 2 M5 2 M6 2 M7 2} \
    -from_metal 1 -to_metal 7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ICC里面用这个加,没看懂里面的数值是怎么算的
insert_metal_filler -routing_space 2 \
    -width {M1 0.5 M2 0.5 M3 0.5 M4 0.5 M5 0.5 M6 1 M7 1} \
    -space {M1 0.5 M2 0.5 M3 0.5 M4 0.5 M5 0.5 M6 1 M7 1} \
    -min_length {M1 0.5 M2 0.5 M3 0.5 M4 0.5 M5 0.5 M6 1 M7 1} \
    -max_length {M1 2 M2 2 M3 2 M4 2 M5 2 M6 2 M7 2} \
    -from_metal 1 -to_metal 7

网友:
command手册里面有介绍的

网友:
随便选的,根据dummy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