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用VCS时候内存耗尽的问题

楼主(2012-06-12):
小弟用的是SV做的验证,在验证的环境是VCS,在验证的过程中,运行一段时间就会停下了,说是内存耗尽,哪位大侠帮忙解答一下:
错误报告如下:
ERROR-[OUTMEM] The tool has jus run out of memory

网友:
检查下SV的代码吧
曾经遇到过使用了一个很大的动态数组导致这种情况的

网友:
肯定是你的程序在不停的给某些对象或变量分配内存,比如foreve里面出现了死循环之类的事情。。。。
一句话,代码有问题,绝不是工具问题。。。

楼主:
多谢多谢,我好好检查一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