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综合的问题

楼主(2012-06-12):
请问各位有没遇到这样的情况
以下的情况在modelsim下都已经前仿真通过。

某次综合的结果SOF,烧写到FPGA里面,调试,发现有问题(问题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没有任何反应等),用signaltap pre_syn观测相关信号,再次综合,FPGA调试后就没有问题。

请问这么怪异的现象是怎么回事

我总结了一些可能
1.整个设计没有加任何的sdc,直接综合,会不会是时序上的错误?
2.整个设计使用的时钟是13M的16分频时钟,会不会时钟过快,在hold时序上有问题,因为如果用32分频,别人做的一个设计,就没有问题。
3.曾观测过某个状态机的信号,发现FPGA综合采用onehot编码,会不会是我的状态机有150来个状态,所以就出问题了?
4.对于上面的这个问题,我已经修改为分层状态机,就是用3个3bit宽度的状态机去替代原来的8bit状态机,但是一样有问题。

网友:
不加sdc, 综合时就不检查时序, 最后综合出什么东西就只能拼人品了...

网友:
可以大概确定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
加上约束,看看有没有setup/hold violation,FPGA里面添加了之后它会自动报report的

网友:
不要轻易怀疑是时序的问题。好好进行功能仿真,看看代码风格怎样。比如分频后,是用使能信号呢?还是直接把分频后的钟作为别的模块的时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是太认为是时序,但是状态机的风格也不知道怎么样才是对的,只是知道这个状态机很大,而且是二段的状态机
分频时钟方面是分了频就直接给所有模块使用,统一使用16分频。

网友:
插入东西后再次综合,功能代码没改变,结果却正常了,这就说明一定是时序问题了。不信你随便加些代码,多综合几次,肯定有能成功的。

网友:
那么你的分频方式会不会产生ripple clock的警告呢?我建议采用全同步时钟设计,分频后产生en信号,别的模块的触发器在en有效时翻转。还有就是HOLD时间不会因为时钟快慢而违规与不违规的。13M的钟分频16,那连1M都不到?

网友:
Modelsim并不检查代码风格,你把不能综合的语句写进去,前仿也能通过。可以手动指定状态机的编码方式。Signaltap里可以直接添加状态机信号,你看看manue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signaltap的pre-syn下去观察状态机和某些我认为可能会导致问题的信号,然后综合一次再编程烧写
然后,我就发现,一切都正常,功能全部正确。

这就是让我很无奈的地方,为什么signaltap一观察,就什么问题都没哟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ripple这个警告好像是有,还真没注意。

至于你说的en控制是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的设计,是由一个分频模块输出16分频的时钟,然后送到各个module里面,各个module之间有协同工作的情况

网友:
先用nLint检查verilog源代码,排除组合逻辑循环等。综合时仔细看综合报告,注意每一个警告。再看时序报告。